TI的cc2500能传模拟音频吗?

楼主(2008-06-18):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

那是数字信道
你要先AD,编码,传送,再DA

楼主:
谢谢冬瓜兄,

若我不用AD,我以D类功放的方式将模拟音频转成5V电平的PWM信号,不编码能直接传吗?

网友A:
也不能

2500已经替你编好码了,也就是说,你送到2500的基带数据,他替你再加工以提高数据可靠性,提高信道利用效率等等
当然,也有数传IC有直接传送模式,就是你送什么,他就替你调制什么到信道,但是不好用啊,nRF2401的直接传送模式,我到现在都没搞定。
内裤,传音频没必要这么麻烦吧
自己搞个FM得了,想在哪个信道就在哪个信道,so easy!!

楼主:
我开始也是打算用FM,但我这个玩意儿

无线耳机除了接收还要发控制信号去控制发射机,假装还要是个双工的,还不能用红外方式你说烦不烦。

网友A:
哈哈

忒搞笑,那也简单啊,用FM的两个立体声的一个信道传数据,另外一个传音频就是了

网友B:
楼主还是加个AD吧,否则只能用模拟方案

网友C:
用直接模式

用直接模式可以完成,不过不好弄,效果也不好。

网友D:
CC2500应该不行的。

首先要ADC,其次要压缩,否则速度跟不上。还有如果要准双工的话,从发射切换到接收状态或是从接收状态切换到发射状态都需要很长时间。
其实FM在传音频的同时是可以传数字的,已经有相关的标准RDS,用于广播天气预报,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