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怎样得到+15,-10V?

楼主(2008-06-18):
电源是+15V,想弄出+15V,-10V来,请问有没有简单的办法直接转换到-10,共地点不能变。谢谢各位!

楼主:
有没有单个的类似7805的片子?

网友A:
要求不高可以先稳压到10V,然后用7660转换成-10V

网友B:
要求精度么?

要求精度么?功率?
如果只是参考信号可以用REF102变+10V,输出可以接个503电位器+1M电阻调整,精度还不错,

网友C:
还是用开关电路吧

还是用开关电路吧,不然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哦

楼主:
7606可以用,采购说要4元

有没有便宜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