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实时时钟的实现问题

楼主(2008-06-18):
在一个产品中要求实现实时时钟, 不使用时钟芯片, 使用的MCU是PIC24
据说在MCU上加一个32.768kHz的晶振, 就可实现;

请问一下,这个原理是怎么一回事? 请高手解释一下, 多谢!

网友A:
如果只是要显示时间,用任何单片机都行。

不过RTC还是有它自己的优势的,功耗低,稳定型好,单片机是没法跟它比的。

原理也就是一计数器。

楼主多看看书再来搞开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