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来源于地下的管道,信号源的地和电路的地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8-06-19):
信号来源为埋在地下的管道,与大地之间的电位;电位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两者附近由于动力设备的启动,轨道交通在机车通过时带来的杂散电流;杂散电流会在两者之间耦合直流或交流电压,交流频率多在50HZ左右;

在电路板上,首先肯定需要用运放搭成跟随器来缓冲,想问的是信号源的地和运放的地应该怎么接,是直接接?还是也通过运放连接?
这种应用中信号的处理还应该注意些什么?

谢谢!

网友A:
应将二者隔离

各自为独立系统即不会发生互扰。

楼主:
如何隔离?

chunyang兄,是指信号和地都需要隔离吗?用什么器件进行隔离?谢谢。

网友A:
由信号类型及特性决定

你没有详细描述,而每种隔离方法都有其适用范围,你要我用穷举法吗?

楼主:
抱歉

信号是直流和交流的叠加信号,叠加后的信号峰峰值大概+ - 15V;频率几十赫兹。数字信号的隔离我知道怎么做,这模拟信号不知如何隔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