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是使用伟福6000的高手?有空进来帮我一下。

楼主(2008-06-19):
好像是哪里死循环了?但我一时顿悟不过来。不过我的程序里本来就有个无限循环。我感觉不是那里出了问题了。还有个怪现象就是我复位以后全速或跟踪执行后很久没有反应了。然后按暂停就会出现仿真器设置对话框,我点了“好”以后又出现这个对话框了,我又点了“好”才可以了。不知这又是怎么回事呀 ?

   哪位好心的前辈如果方便加我为QQ指点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

断电PC,断电WAVE的仿真器,拔掉通信口,重新启动PC,删除项目,新建项目(尽量在英文路径下),上电仿真器,连接通信口。。。。

楼主:
。。。。

    我傻傻地按照2楼的前辈的流程执行了一遍,然后呢?一切依然如初。我晕过去了,还流了好多血。真的没有救了吗?

    还有个现象就是我无论是全速执行还是单步,光标就会听到反汇编文件的第一句,而且反汇编文件为什么每次执行后的内容都大不一样呀!奇怪了?我真不知怎么办了,怎么真的是闭门造车呀?

    急死我了,该如何是好呀?谁能帮我一下呀!难道就这样干耗着吗?也查了好多还是不行。

网友A:
仿真头设置对不对?

你选择仿真头了没有?和你实际的仿真头型号是否一致?

建议你先用WAVE软件仿真看看是否还是如此。

网友A:
WAVE是很古老的东西了,呵呵,很少有人再用了……

但WAVE的软件其实还是很好用的,这个都搞不定,看来你不适合做技术,呵呵,找个人嫁了,不要费力气了……

楼主:
'

   我的设置没有问题的!软件仿真我早试过了!也没有问题的!

   前辈!这么简单,怎么你也没有办法了呢?看来你也不适合做这个。哪里凉快你就去那里吧!

 我本不想说这些伤和气的话的,但是最讨厌鄙视别人的人了。不要门缝里看人好不好!谁都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没有权利这样说我的

  我发帖子,是向好心的人讨教的!不是受气的。而且我也没有逼你进来写一些什么的。有一说一,不要说些没用的!请自重!

网友B:
确认仿真头上的电源跳线,晶振频率,和你的软件设置是否都对

这个电源跳线如果不正确会出这种问题的,需要确认是用板上电源还是自带电源,也可以两种方式都试试看
再不行就找厂家,不知还在不在,很久没看到了

网友A:
哈哈,不是我没办法,是我看不到东西,只能随便猜猜……

嘿嘿,俺可是耍了WAVE环境N多年,WAVE6000的好几个小虫子还都是我给WAVE捉出来的呢……

哈哈,小女孩儿,怎么一说嫁人就急眼了!?

HUHU,看来不是淑女……

网友:
整个长跳转,屏蔽掉可能死机的地方

楼主:
嘿嘿。。。

      回复yewuyi:呵呵。。不是因为说嫁人我急!是您就凭借这么一件小事就下定论,让我不能接受。最是讨厌以偏概全,一点该面的看问题了!您估计已经工作很多年了吧!我才工作三个月而已!还是第一次接触这种仿真器呀!

   当然了,我肯定不是淑女,是淑女就不会来这个网站了!不过正在向淑女方向发展哈。有望!

网友C:
。。。

楼主,没关系的,尽情地骂吧,这里很多男的都很贱的,甚至很猥琐,虽然现实中呆若木**,但是内心狂野。

你越抽打他们,他们越高潮,yewuyi就是这样的老家伙。

哇哈哈哈哈。。

楼主:
呵呵。。。

  说实话我从来不骂人的!要以理服人哦

网友C:
。。。

应该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才行。

网友D:
如果你确认软件没问题了,就直接烧个片子看实际效果!

先别管这个仿真器怎么了,如果程序经测试确实没问题了,再回头找仿真器的问题!
这样或许可以给自己增加点信心,否则老是在一个问题上折腾挺折磨人的。

网友A:
哈哈,brandnew小P孩……

引用 网友C: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1楼: 。。。

楼主,没关系的,尽情地骂吧,这里很多男的都很贱的,甚至很猥琐,虽然现实中呆若木**,但是内心狂野。

你越抽打他们,他们越高潮,yewuyi就是这样的老家伙。

哇哈哈哈哈。。

网友E:
11楼至理

难得在这种地方见个女的,典型的阳盛阴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