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74系列芯片的参数问题

楼主(2008-06-19):
因为近期烧了几个芯片,查阅了74HC04的参数,有一点没弄明白,请大虾指点。。。(上传了个图片)

其中Icc/Ignd: Vcc or GND current(电源电流)

          Io: output source or sink current(输出或吸入电流)

 从书上查到Io是指每端的输出或吸入电流,74hc04有6个输出端,如果同时满负荷工作,总电流岂不是远远超过了Icc ?这可如何是好?还是哪里理解的不对?

网友A:
把电流降下来,呵呵。

网友B:
Icc和Io是两码事

Icc是芯片正常工作时芯片的耗电,而Io定义的是最大的驱动能力。二者无关系。

网友C:
IO最大输出电流参数之和必然大于电源电流的极限

这是IC内电路结构的必然,所以设计电路时既要考虑IO的输出能力,也要同时考虑电流之和不能超出IC电源供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