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如何把0-5VDC转换成1-5VDC

楼主(2008-06-20):
电路尽量简单最好

如果先把0-5VDC转换成0-4VDC,然后经过一个电平转换成1-5VDC,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

实际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B:
这样

如果不考虑输入输出阻抗,
这样应该最简单了吧

网友C:
3楼方案可行。输出=1+4x/5,输入阻抗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