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O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21):
请问DOE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bbs.6sq.net/viewthread.php?tid=9447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bbs.6sq.net/viewthread.php?tid=9447"></iframe>

[电子信息]:什么是DOE?什么是试验设计

DOE是试验设计,是指通过优选选择对参品特性影响比较大的各相关参数,确定那些因素重要那些不重要,还有每个因素取什么水平为好;各个因素按什么样的的水平搭配起来是产品 特性指标较好,这就是试验设计。说白了就是考察影响产品特性的各个参数,确定什么样的参数组合些产品特性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