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DS12C887的读写程序啊?

楼主(2008-06-21):
我在调DS12C887的读写程序,用的是51单片机,我不是用那种常规的当成外部RAM的硬件解法,就是全部用普通口线模拟,怎么读的时候全是0啊,请问各位大侠,能否给个驱动程序啊。。。谢谢了。

网友A:
这里有

http://www.study-bbs.com/dispbbs.asp?boardID=2&ID=16233&page=1

楼主:
谢谢啊

谢谢楼上啊,但是从程序上看也是用DPTR的MOVX指令方式的,硬件上肯定也是RD-RD,WR-WR,AS-ALE的连接方式的,这种就是直接访问的外部地址。但我想找那种直接连接普通的口线,用口线模拟操作读写的。我上网查了好多,都是直接访问外部存储器的方式的。也就说,我想把12887的RD,WR,AS,CS等控制线接随便4根口线模拟,正如串口如I2C似的,但这只是数据和地址是并口的就是了。但怎么我控制线模拟不出那个MOVX的时序来呢?不知道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没有,谢谢。

网友B(2010-06-10):
你可以按照DS12C887资料上给出的时序用IO进行模拟时序啊,我给个建议,如果你是刚开始用这个芯片,建议换别的芯片吧,这个芯片停产了都,现在市场上假货N多。我都郁闷很长时间了,现在刚脱离苦海。一般用的都是RD-RD,WR-WR,AS-ALE,这多省事,时序不用你去操心,为什么不用呢?是不习惯还是。。。?用一次就感觉好了,我以前也不习惯,现在习惯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