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还是求助于21ic

楼主(2008-06-23):
寻:供电电压在2.3到3V之间可用的霍尔线性传感器
厂家,型号,找了几家还是没找到电压合适的

网友A:
开关型的有低压,建议LZ还是用一只三端升压芯片吧

 <H1>微功耗A32XX系列霍尔开关</H1>**来源: **作者:大  ] ~我要投稿!

摘要:A32xx 系列霍尔开关型传感器是美国Allegro Microsystems公司生产的微功耗霍尔开关芯片,文中介绍了这种霍尔开关器件的特性原理和封装形式,分析了A32xx器件的构成原理和工作特性,给出了A32xx系列器件在低功耗应用时的限制条件。
    关键词:霍尔开关;微功耗;低电压;斩波调零;A32xx
1 概述
美国Allegro Microsystems公司生产有各种类型的磁敏感(霍尔)器件,其中A32xx系列是一组微功耗霍尔开关型传感器。该系列有A3209、A3210、A3212等三种器件,它们的共同特点为工作电压和功耗极低、不依赖于磁极,即任何磁极都能使其动作(开关导通)、超敏感、数字锁存输出等。特别适用于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如手机、传呼机、无绳电话、掌上电脑等。
A32xx系列的2.5V~3.5V低工作电压和内部定时工作结构降低了器件的平均功耗。A3209的功耗为400μW、A3210为25μW、A3212为15μW。该系列中各型号产品除了平均工作电流、磁灵敏性、工作时间和休眠时间比(以下称忙闲比)有差异外,其它特性几乎一样。
该产品通过斩波调零(动态消除失调)技术来改善其稳定性,从而使残余失调电压得以降低。这些失调电压通常是由器件成型过程、温度系数和热应力产生的。该产品在一个硅晶片上集成了霍尔电压产生器、小信号放大器、斩波稳零器、锁存器和MOS-FET输出驱动器。先进的BiCMOS工艺使该产品具有低工作电压、极低功耗、极低失调误差和很小的几何尺寸等特点。
该产品有两种封装形式,一种是三脚贴片微小型封装,后缀为“LH”,如图1(a);另一种是三脚直插封装,后缀为“UA”,如图1(b)。
2 低功耗特点
A32xx系列产品内部有一个定时电路,其作用是定时激活(也称唤醒)霍尔传感器以使其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定时使传感器休眠一段时间。传感器的工作时间加上休眠时间为一个定时周期,如图2所示。传感器的工作时间对不同的器件是不一样的,A3209、A3210为60μ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