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9V降压5V的DC/DC降压IC???

楼主(2008-06-24):
请教高手,我需要一个9V降压到5V的DC/DC降压IC,最好能有电路图!谢谢!

网友A:
多了去了,没指定工作电流、工作频率没啥意义

楼主:
手机电池用的,电流不需要太大

网友A:
一般的手机可以直接用9V给它充电的。

网友B:
这就很难说了...

网友C:
很悬...

手机充电管理,1个电压基准源,1个慢脉冲发生器,1个比较器,1个P-MOS,1个1欧左右的功率贴片电阻,充电脉冲峰值电流1A左右,9V的话,电池可能遭殃

楼主:
我觉得eup3408比较适合我的设计,能提供eup3408的原理图吗?

楼主:
对了支持零售吗?

楼主:
有人回复吗?

网友D:
mc34063 atc4060

网友E:
mc34063用的时候有个小问题

mc34063有的时候,发觉会增大电源纹波。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布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