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兄弟门,能用IRF1404做一个12V、100A的开关不?

楼主(2008-06-24):
先请兄弟们别笑话,从没用过MOS,所以才会问如此低级的问题.....

我要控制一个用12V加热的加热片的开关,估计电流在100A左右,可以用IRF1404做么?这个MOS管好买么?

如果不可以,兄弟们能给指条明路么,比如用哪个即好买又便宜还好用的管子可以好使.......

网友A:
没有控制过如此大的电流

网友B:
应该可以,标称电流200A呢!

这个管子新的不好买,以前在卖打鱼机的地方看到过这个管子,全是拆机件,好象是3块钱一个。
如果电流不是很大,建议用其它的100A以下的代替,起码好买啊。

网友C:
这个东西我有用,电阻4mR,

正品蛮贵的,

网友D:
可以实现,不过管子上要加很大的散热片

深圳有很多家卖的,
如果批量的话,不超过10块钱
一般60A以下用单管,也要加散热片
这么大的电流,要几个管子并联来实现,
偶们这里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们的指点——

肯定要几个管子并联的,就算单管能负载100A以上,因为那样可以降低导通电阻!

楼上的各位兄弟知道100A以下的,比较好买的,电流大的有哪几款?能指点一下型号么,俺不太了解这个方面的行情?

网友D:
常用MOS管资料

型号    品牌  封装  最高耐压值(V) 最高通过电流(A) 内阻 参考价格(RMB)
IRF1010E    IR    TO-220    60    84    12mΩ    2.8
IRF1404    IR    TO-220    40    202    0.004Ω    6
IRF1405    IR    TO-220    55    169    5.3mΩ    7.5
IRF2807    IR    TO-220    75    82    13mΩ    3.6
IRF3205    IR    TO-220    55    110    8mΩ    3.1
IRF3710    IR    TO-220    100    57    23mΩ    3.5
IRF4905    IR    TO-220    55    74    0.02Ω    5.1
IRF530N    IR    TO-220    100    17    90mΩ    1.8
IRF540N    IR    TO-220    100    33    44mΩ    2.1
IRF630N    IR    TO-220    200    9.3    0.3Ω    2
IRF640    IR    TO-220    200    18    0.15Ω    2.3
IRF640N    IR    TO-220    200    18    0.15Ω    2.4
IRF730    IR    TO-220    400    5.5    1Ω    2.1
IRF740    IR    TO-220    400    10    0.55Ω    2.55
IRF830    IR    TO-220    500    4.5    1.5Ω    1.9
IRF840    IR    TO-220    500    8    0.85Ω    2.6
IRF9530N    IR    TO-220    100    14    0.2Ω    2.1
IRF9540N    IR    TO-220    -100    -23    0.117Ω    2.5
IRF9Z24NPBF    IR    TO-220    -55    -12    0.175Ω    2
IRF9Z34N    IR    TO-220    55    19    0.1Ω    2.3
IRFBE30    IR    TO-220    800    4.1    3Ω    3.9
IRFP150N    IR    TO-220    100    42    0.036Ω    4.8
IRFP250N    IR    TO-247    200    30    0.075Ω    4.5
IRFP260N    IR    TO-247    200    50    0.04Ω    7.3
IRFP450    IR    TO-247    500    14    0.4Ω    6
IRFP460    IR    TO-247    500    20    0.27Ω    7.3
IRFZ24N    IR    TO-220    55    17    0.07Ω    1.7
IRFZ34N    IR    TO-220    55    29    0.04Ω    1.95
IRFZ44N    IR    TO-220    55    49    17.5mΩ    1.95
IRFZ44NPBF    IR    TO-220    55    49    17.5mΩ    1.65
IRFZ48N    IR    TO-220    55    64    14mΩ    2.35
IRLML6302TR    IR    Micro-3    -20        0.6Ω    0.75
IRLML6402TR    IR    Micro-3    -20        0.065Ω    0.63
IRLR3103TR    IR    D-PAK    30    55    0.019Ω    3.5
IRLR3410TR    IR    TO-252    100    17    0.105Ω    2.6
IRLR8103VTR    IR    D-PAK            7.9mΩ    3.5
MBR20100CTPBF    IR    TO-220    100    20        2.5
MBR2045CT    IR    TO-220    45    20        3.2
MURD620CT    IR    SOT-223    200    6
SI4435DY    IR    SO-8    -30        0.02Ω

网友E:
LS是什么时候的价格

网友F:
一只有些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