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漏电居然就能导通三极管?

楼主(2008-06-26):
PC817/P521光耦次级漏电居然就能导通三极管8050?换成什么三极管呢?上电8050驱动的继电器就闭合!

网友A:
一定要在三极管的BE上并联电阻……

楼主:
哦,谢谢!我试试

楼主:
好象不好:并联大了不起作用,小了就并死了

网友B:
r1改大点试试,光电偶也太差了吧

网友C:
你怎么并的?

在8050的B端和GND之间接入一个电阻,用来在光偶关闭的时候保证8050处于关闭状态

网友D:
那就将输入的LED电流加大点

网友E:
PC817次级怎么会那么容易漏电呢?

在8050的B端和E之间接入一个10K电阻,还是有问题的话也不能怪光耦。

网友F:
12V下边的1k电阻没有必要那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