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SST39SF040

楼主(2008-06-26):
可以从SST39SF040中读出数据,但写不入数据,
该芯片字节编程是不是先 AA-->5555H, 55-->2AAAH, A0-->5555H,
Data-->ADDERSS.
但数据写不进去.

网友A:
参考

如果事先LOCK了,先UNLOCK
如果事先没有ERASE,先ERASE

AA-->5555H,
55-->2AAAH,
A0-->5555H,
Data-->ADDERSS.

然后读TOGGLE位或BUSY位,知道写完成(10US左右).

不同的NOR FLASH可能不同,仅供参考

楼主:
必须ERASE吗?

只想改写单个字节,也要部分ERASE,重新写入部分数据,有点不符.LOCK

可能编程器烧录时LOCK了.

再深入研究,结果待续...

楼主:
今天看了,芯片没有LOCK的.

ERASE了,还是写不进去,但读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