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双N,双P MOS管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6-27):
1N1P的比较多

2N2P的估计很罕见
而且参数都不提,谁也不知你要的啥

网友B:
双N MOS

A1870

网友C:
找H桥驱动就行了

需要多大电压及电流?

网友D:
我知道

NDS4980,不知道合乎你的要求不?

网友D:
还有一张图

网友D:
你参考一下.

4个N沟的也能完成马达的正反转啊,不知道你前级用的什么电路.

网友C:
ls这是双N沟道管哦

楼主:
多谢大家

我是正 反转驱动气泵的
电源系统是6V, 漏级电流有800mA 够了 导通电阻没什么要求
2个的 2N,2P, 1N1P,我也找到了 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四个在一起的

网友E(2015-12-08):
这个好像是2N2P

2N  (41.44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