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问题

楼主(2008-06-29):
电脑开机后停止在:Press TAB to show post screen,DEL to enter setup  的画面
按什么键都没用!这是怎么回事?
请大家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多半是BIOS设置问题

但也包括某些硬件问题,凭你提供的信息无法进一步判断。

网友B:
按什么键都没用——键盘坏了

不好意思啊,我猜是这样。。。。。。。。

网友C:
我刚刚修过

我昨天刚修了本本,故障为开机电源指示灯,CPU风扇运行一下就停下来,屏幕一直黑的,然后任何按键都没有反应
原因为南桥芯片虚焊或坏了,几百脚的BGA封装,换了一片,就OK
花了350大洋

楼主:
谢谢各位!!

经过本人一个下午的捣鼓终于恢复正常了!!
我是这么做的:
一、清理尘埃;
二、把CMOS进行放电、把电池拆开;
三、重插内存条;

不知哪一步是关键,不过已经好了。

网友A:
从楼主“捣鼓”的过程和结果看,是BIOS设置问题

内存没插好的反应有三种,严重问题会在开机时蜂鸣报警,次之无法通过内存自检,再次则是在操作系统加载时报错或死机。

网友D:
像这类故障通常换一粒电池就能解决了

网友E:
我认为这样做没有错.

问题是出在电池上.
但清尘是很有必要的,不知楼主是位于那个区的?
如果是南方沿海一带的话就更有必要的,可以防止回潮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