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A电流源用什么当模拟负载能够明显看出电流变化

楼主(2008-07-01):
要求内阻大概在7~8欧

本来想用电珠,但控制电珠好像是电压比较好

网友A:
可以用水泥电阻20W的足够了

网友B:
用电流表做负载最好

阻抗不够的话串一个功率电阻。

楼主:
就是负载要7~8欧,7~8欧的电阻要7~8W,热得很,10分钟不到电阻就降了20%以上

网友C:
物理实验用的滑动变阻器最好了

要是温度比较高还可以在瓷管里面放张湿毛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