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隔离

楼主(2008-07-01):
我原来使的控制系统,模拟信号没有隔离,经常受到干扰,现在想做4~20MA信号隔离,请教各位怎么做?有没有模拟信号隔离芯片

网友A:
模拟信号隔离很麻烦,而且精度也不高

尽量解决干扰问题

楼主:
干扰问题可以解决 我象知道怎么隔离

网友B:
你可以直接买一个电压或电流变送气放在前面.

网友C:
4~20MA信号隔离 方法比较多

分无源和有源两种。

无源的直接接在回路中,从回路中取少许能量(以压降方式,一般1.5-6V 各厂家水平不一),精度最好的也能到千分之一。

有源的需要另外供电,精度一般能到达到千分之一。

网友A:
直流或低频的模拟信号隔离一般用线性光耦

线性光耦的精度非常差,做到1%就不错了,特别是线性度很差.

最近也有磁隔离方法,了解不多.

网友D:
有专门的模拟信号隔离芯片

也可以用VF转换加普通光藕隔离

网友E:
两种方法

1:线性光耦
2:ADC+光耦+DAC

网友C:
直接磁隔离 无源/有源 不用专用芯片 不用单片机 不用光耦

楼主:
7楼  能给我介绍个模拟信号隔离芯片吗 谢谢

网友E:
专用隔离运放,价格非常贵

还有一种方法:V/F然后采用光耦

网友F:
AD202 AD210为隔离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