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得说了,请参考这篇**

楼主(2008-07-01):
先正做一项目,主控计算机通过485总线采集50-100个节点的数据,每个节点之间的距离为2-3m,节点之间通过网线连接,网线中八根线的分配是,两根为485线,两根空闲,4根为24V电源线(都说这样用不好,可是项目要求只能用一根网线)。波特率是9600.这个项目的应用环境不是工业环境,是在室内,没有很大的干扰。

经过查询,有资料说SN65LBC184这个芯片不用任何外围电路,我现在的第一版电路就没有加任何外部元件,现在工作情况比较正常,用25米网线连接了两个节点,通讯基本正常,但也出现过通讯失败的情况。

因为这个项目要求的通讯可靠性非常高,基本上不允许任何一个节点出现通讯失败,所以我现在对这个不加任何外围电路的器件还是有点不放心,经过查找,有下面类似的电路。它加上了光耦和一些保护电路。

情况就是这样,问题是:
1. 在室内,干扰不大的情况下,SN65LBC184用加光耦吗?
2.SN65LBC184用加保护电路吗?
3.怎样能保证更高的可靠性?

网友A:
可靠性包括很多方面:

1、加光耦是为了隔离,不是防干扰。如果所有设备能保证共地的话,就不必加光耦
2、在这么长的网络中,SN65LBC184需要加保护电路,目的主要是防雷,还有其它一些干扰,包括地线意外断开等

3、包括很多方面:
a. 所有设备应连成链状,而不是树状,链的两端加匹配电阻;
b. RS485的A、B两线应使用一对双绞线;电源和地也应双绞起来;
c. 那么多设备并在一起,上下拉电阻就不能太小了,否则负载太大

对于两三百米的距离,9600的波特率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建议在AB端加一个P6KE6.8CA

另外最好选用适合你用的网线的终端电阻,也就是说终端电阻R8要和网线电阻一致,终端电阻只需要在线路的末端才需要

网友C:
去通讯技术坛看看老帖吧

网友D:
re

184能否带100节点?

网友E:
通讯协议也要考虑周全

楼主:
6B184

184的数据手册上说可以带128个节点,所以我觉得实际应用中带100个节点应该是可以的。

关于在AB端加一个P6KE6.8CA的问题,我觉得从184的功能图上看到它内部已经加了保护二极管,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必要外加了。

184的数据手册上说:
Use of these circuits provides a reliable low-cost direct-coupled(with no isolation transformer) data line interface without requring any external components.
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外部器件。

还有个疑问,184会不会出现使AB短路的故障,如果那样的话就把总线咬死了。

网友F:
RS485接口防雷

变压器,光耦,继电器,等虽然不属于过压保护器件,但是在信号电路的设计中可以利用这些器件的隔离特性来提高端口的电路抗过压能力.

在RS485 接口的雷击浪涌的防护方案:
B3D420L+JK250-120U+SMBJ6.5CA
此方案通过K21 相关测试,可达到差摸4KV,共模6KV,10/700μs的防护等级。

楼主:
应用条件不同

如果只是在室内使用,并且确定所有设备都共地,是不是就不必考虑防雷击的问题

网友G:

去TI的站点找SLLA272B Application report"the RS485 design guide"
里面说的很清楚,包括你所问的能不能带100个点的问题,在实际应用中是不能带这么多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