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特好

楼主(2007-12-02):
书接上文,话说前几天我奇思怪想,电磁炉能当回流焊用不,这几天一直忧郁。今天恨下心趁老婆不注意。做了试验。
我拿了一块大约20*20cm的电路板放到电磁炉上,并在上面放了一个通明的塑料盆,防止电解电容等爆炸炸到我,也方便观察。
这是一个1500w的格兰仕的电磁炉。打开电源。默认是160度加热。等待大约3秒后蜂鸣器报警。提示无锅。然后持续报警。大约15秒,我将电源关闭。
取下电路板,电路板无明显加热现象。此幻想破灭。

网友A:
呵呵,怕啥呢?早知这个结果,元件太小了

网友A:
建议下次用微波炉继续试验,微波炉肯定不会坏的

只是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B:
可以的我们公司就有人搞过

网友C:
支持继续搞

电路板要够大,不然当然会报警呀,
加放个BGA进去看看,估计BGA都会自己发热!

网友D:
感觉你应该用“覆铁板”,

不用“覆铜板”。

网友E:
晕!晕!

电磁炉工作原理

电磁炉的工作原理:

电磁炉主要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的厨房电器,当电磁炉在
正常工作时,由整流电路将50Hz 的交流电压变成直流电压,再经过控制电路将
直流电压转换成频率为20-40KHz 的高频电压,电磁炉线圈盘上就会产生交变磁
场在锅具底部反复切割变化,使锅具底部产生环状电流(涡流),并利用小电阻
大电流的短路热效应产生热量直接使锅底迅速发热,然后再加热器具内的东西。
电磁炉是采用磁场感应涡流加热原理, 他利用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场,当磁场内之磁力通过含铁质锅底部时, 即会产生无数之小涡流,使锅体本身自行高速发热,然后再加热于锅内食物。 爱电磁炉工作时产生的电磁波,完全被线圈底部的屏蔽层和顶板上的含铁质锅所吸收, 不会泄漏,对人体健康绝对无危害。

电磁炉工作原理实物图解
内部机件
面板

适用的锅类容器:
1、铁系(珐琅、铸锅、不锈铁)锅,不锈钢锅
   注 :复合底锅必须是电磁炉专用。
2、底部直径12CM以下,根据不同的功能使用,如煎炒烤炸类要离空1CM为最佳蒸煮   类平底为最佳。
不适用的锅类容器:
1、铝、铜为材料之容器、锅。
2、容器底部直径不超过12CM者。
3、容器底部凸凹高度大于2CM者。
4、不锈钢双层复合底锅(非电磁炉专用)。

网友A:
tyw,你的图怎么没有功率输出级呢?

网友F:
晕死,美的的电磁炉,不工作的时候岂不是还在费电?

原来开关电源都不用一个,直接变压器+线性稳压,待机状态电表也跑吧?
以后不用我就拔电了,费电呀
那个TA8316S是啥芯片?

网友G:
等待功率输出,不然没饭吃了~

网友H:
狂顶

电磁炉是怎么知道它上面放的不是铁锅呢?

网友I:
晕,这个图画的真是

丑!

网友J:
回流焊?你得把板放高压锅吧,不然热气跑光了

估计还得放几个铁片导下气流,让它能形成回流

最后还得另外买个高压锅,别整完了老婆找不到锅作饭

网友E:
美的其实大部分东东外发的,难怪不美了拉,哈哈

网友K: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铜锅不行

是不是和发电机原理类似,交变的电磁场在锅内产生电压

网友A:
呵呵,LS的原理基本上对了,

电磁灶就好像变压器的初级绕组,锅底就好像变压器的次级绕组,不过次级绕组是短路的:-)

交变的电磁场在锅体底部产生电压,电压产生电流(涡流),电流流过锅底产生热量,热量为电流*电流  或 电流平方*电阻(一样的啦)

只是铜的电阻太小,要发热就要很大的电流,如果产生那么大的电流的话 电路受不了啊,因此检测到电流太大时电磁灶就只好保护啦

要检测有没有锅很简单啊,没有锅就没用次级电流,因此初级电流也很小;
有合适的锅时就会有对应的初级电流,那就正常输出了
如果放个铜锅、铝锅,那么初级电流太大,那就过载保护以保护电路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L:
楼主有创意

不过这样“锅”部分的电流估计会对板子上的器件有损害

网友C:
放个线圈在上面会不会有电压输出?

放线圈在上面时,电磁炉会做保护吗?

网友E:
发书拉

请用"CuteFTP 7"下载
现代厨用电器速修方法与技巧 415页 12.1M 超星版.rar → http://file.21ic.com/pub/电子书库/现代厨用电器速修方法与技巧%20415页%2012.1M%20超星版.rar

楼主:
tyw 你可真挺我啊,

把电磁炉试验换了就方便修了 ,是吧。。

网友G:
good,可惜不太会欣赏楼主

00教教?

网友E:
过小的东西,电磁炉是不会动作的

可惜老大的FTP又犯病,下载书本可能会麻烦些,少累哈

网友M:
为什么要用铁锅

铁对磁场比较敏感.铁的电阻率比铜铝大.

网友:
tyw的资料不错,谢谢!

我正想研究利用电磁炉做实验呢,当然不用来做饭的。
不知道电磁炉如果不用温度保护能否升到600度?

楼主:
iC921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没有恶意的,明显是开玩笑嘛,人家发书谢还来不及呢,我还有怨言吗?????????????????

网友N:
搞什么呀,回去弄个带温控的烤箱就行了,就百来块钱

SMT关键是贴片很烦人,一片板子几百个元件手工贴起来很费劲.

网友F:
烤箱400块,怎么才百来块钱?

不过烤箱温度才250度,真有点怀疑是否能直接使用,估计要改装吧?我的烙铁都是300度以上的

网友O:
以前见过一个同事把好久不用的电阻放到微波炉转了3分钟.

后来热饭,味道很浓...

网友P:
微波炉里放金属有

网友P:
有些危险

有一次我用不透钢杯子热牛奶,没到一分钟,里面着火了,导波板被烧了个一角硬币大小的洞。后来用一块云母板补上,效果还行

网友C:
不透钢杯子把微波档回去,呵呵

网友Q:
write back:

aha,very magnificent!

网友R:
有点害怕!

这个实验我可不敢做,怕爆炸!

网友S:
呵呵,楼主有想法

敢想敢为,下次继续努力
顶。。。

网友A:
呵呵,LZ是个敢作敢为,乐于实践,具有行动力的人!

这个社会,就是要强调执行力:-)

网友T:
都是强人呀~

网友U:
受益匪浅呀!

网友V:
呵呵,lz没让留下什么电路板味道吧,要是让lz老婆知道的话~

网友W:
好样的

再试试

网友X:
电磁炉原理

网友X:
电磁炉原理

电磁炉是电磁感应原理的应用,具体就是涡流原理的应用。所以只对放在磁炉上的磁性材料有加热作用。
现在的电磁炉一般都有智能识别功能,如果锅具的锅底尺寸太小,电磁炉也拒绝对其加热。

网友Y:
来看看

呵呵~~好有意思!

网友Z:
偶以为

电磁灶就是多年前的分体电水壶,利用变压器原理,灶体为初级部分,锅体为次级部分,次级以铁质数据设计,因此只能用铁质锅,如用铝、铜低阻材质,导通电流过大,自检进入保护,欲溶化电路板为不匹配或自检进入保护,灶面空载初级犹如一电感,延时后报警提示,

网友AA:
真是太好了!

受益匪浅

网友AB:
个人见解

电磁炉既然是电磁的关系,那么它就是电产生磁的关系(字面的理解,呵呵)像铜与铝等非磁性的材料是不行的.
其实这就是电磁炉的工作原理,也是它的不足之处:"没铁不行"
至于它的原理 8楼的图就说明拉原理

楼主:
51楼孤独人说的对。

但普通的插件电阻,和贴片其实都是含有铁的,只不过含的量比较少。用磁铁都可以吸起来。所以才有这个想法。只不过是电路板上焊盘等面积太小。所以提示无锅。

网友AC:
我开始还以为是微波炉呢~~~~~~

网友C:
不对

电磁炉是通过初级线圈(电磁炉本体)产生电磁,次级线圈(锅)就会产生电流,从而发热。所以就叫电磁炉。
照楼上说的要有铁才行吧,难道电机的次级线圈是用铁线做的吗?是铜线做的!以前还有用铝线做的!
线路板够大而不加热的真正原因,我同意电阻率过小的原因。

网友AB:
to :54楼
 其实发电机的原理是磁通过铁心对线圈进行"磁切割"而产生磁变电的过程.因此线圈本身应不发热(当然拉,热传导和涡流产生的热出外)而不是你说得:难道电机的次级线圈是用铁线做的吗?是铜线做的!以前还有用铝线做的!
另外我对版主说声对不起误会你的意思拉~~

网友C:
没有铁心照样可以产生磁场

有个铁心磁场就更大了,中学都学过啦!
所以我认为即使没铁,电机也还能发电,只是效果不佳!
另外,电机不动起来的话,照样发热,冒烟!

网友AD:
回流炉的原理不一样啊!

    回流焊要靠热空气均匀传递温度,让整个PCB均匀升温。如果温度不均匀,比如说一个电阻的两焊盘的焊系融化有时间先后,电阻就会立起来!
    烤箱也不行,烤箱用的是红外辐射式加温,也容易因为元件阴影挡住某部分,造成加热不均。焊接效果很差

网友AE:
当代的诺贝尔,哈哈

网友AF:
RE

将通过线圈的频率改变就可以了,呵,电磁炉为什么不对铝加热是因为铁跟铝的频率不对,同样加热不锈钢跟加热生铁也要用不同频率,也就是为什么会有430锅跟304锅之分,一个是生铁,一个是不锈钢。

网友AF:
RE:

现在的电磁炉还有用变压器的啊
不可能啦,都用VIP12或者是13003的啦
另小面积的铁检测只要改变软件中人电流检测值就行了
不过反压就高了,
现在IGBT基本上是1200V的(西门子跟仙童)
工作时,一般限压在950—1050V左右,

网友Y:
来看看

哎~~看不懂~~你门聊的好有趣,羡慕啊!!!!!!

网友AG:
创意不错

回来我也试一下。

网友AH:
不要以为只有含铁的物质才有磁导率

去网上查查,铝、铜一样有,工业用的高频、超高频电磁炉,可以冶炼各种金属。

网友C:
修改

修改电磁炉电路,做回流焊是可行的!
但是BGA本体就象“锅”在发热的话,应该有损耗。

网友AI:
原理图

这个原理图是后来的版本,2002年我在盈科时就已开发生产过.那时我还是工程师时.如需合作,我有源程序.

网友AF:
TO楼上

2002年啊
我是06年进的盈科
05年在科威

网友AJ:
哈哈^_^

有如此的人。不知道电磁炉的工作原理撒?

网友AK:
很简单

电磁炉上放一块铁板或铁盒,然后把线路板放在上面或里面,就可以看到你所想要的效果了。

网友AL:
电磁炉锅具需要高电阻率,高磁导率

电磁炉之所以要用铁质锅具,有两个原因:1、铁质锅具有较高的电阻率,容易产生欧姆热;2、铁质锅的磁导率高,会收集磁力线。
用非磁性材料做锅具的话,磁力线将自由分配。实际上,由于锅具涡流的作用,会对加热线圈产生的磁力线产生抵抗作用,磁力线会被挤到锅外,穿过锅具的磁通密度反而小于锅外的部位,内似于火焰型状(猜想)。

网友AM:

我这里买了一个,用他来泡水特别快,我的是3KW的功率.呵呵.

网友AN:
!

基本上是这样的

网友AO:
电磁炉做这种实验没有微波炉来得刺激!

网友:
大哥:就三五百块钱的东西还背着老婆做实验

男人怕老婆到这个份上也算中国男人的悲哀了吧.赶明儿等我有了老婆拿搅拌机做实验一定拿到楼主家去做.嘻嘻!

网友AP(2009-01-10):
摆在锅里面,再试试看

摆在锅里面,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