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超声波测距的高手在?

楼主(2007-12-03):
我做超声波测距的时候,使用的是分体的开放型探头。
现在的问题是:
发射头一发射,接收头就接到了信号,根本没有什么经过发射回来这回事。从发射到接收的时间间隔算出来刚刚好就是两个探头相隔的距离。他们的方向都是朝上的。正常应该是发射出的超声波传到天花上反射回来接收头收到的。现在变成直接在收.不知道怎么回事!付图

网友A:
有一个是直射波,后面的才是回波。你要检测后面的

发射超声波后,应该停止发射,然后等待回波返回。

网友B:
发射时只能发一个短脉冲串,然后必须停止发射

余振结束后才能开启接收,所以超声波测距必然存在一个近距死区。

网友C:
怎么判断余振结束?

网友C:
我上次的超声波测量流速的方案

因为考虑到这些问题,一直没动手……

~~,不能有死区,并行任务测量发送接收

楼主:
RE

分体的传感头如何检测余波长度啊?

网友D:
chunyang说的对

发短脉冲串,而且这脉冲串的数量,跟你的测量距离,精度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