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一个电路请大虾帮忙分析一下可否实现

楼主(2007-12-03):
(无正文)

网友A:
220V有电的时候指示灯不工作,没有电的时候工作

不懂,“没有电的时候工作”,没有电,指示灯怎么亮呀?

网友B:
1、安全问题多多;2、电路问题多多;3、目的没达到

楼主:
麻烦xwj给讲讲

我现在就是想实现220V有电发光二极管不亮,没有电的实话用另外的一个5V实现二极管的亮,如果这样不能实现,怎样改那,

早就听说xwj,电脑圈圈,chunyang等各位高手大名,还望指点指点。

网友C:
应该用220V信号来做控制LED,而不是用来做LED的电源

网友B:
睡觉了,下午再说

网友D:
这个电路,楼主把光耦当成光电池来用了吧?暴强

网友E:
没有思路啊. 这电路一滩混乱

没看明白是吗意思???

网友F:
220V 控制光耦输入端, 5V 电源给 LED 供电

光耦做 5V 端开关,三极管做反相器或电流放大

网友G:
设计思路

    220V仅作为控制,指示LED用低压供电,220V经电阻限流后接个双向输入的光藕或用桥堆整流后驱动普通光藕,光藕的输出侧控制指示LED的驱动晶体管,当光藕导通时晶体管截止,反之,晶体管导通LED亮,另在驱动晶体管的基极对地并个小电容以避免交流过零时的瞬态驱动晶体管导通。
    这几乎就是电路图了,希望楼主仔细思考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