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看看5V电压基准的问题

楼主(2007-12-03):
我用的是ADR425,输入12V电压,但输出只有4.2V左右,我的电路是这样的,看大家用过的给提点建议。

网友A:
没用过这个ic

但是你前后的水桶都小了
前面用470uf,后面用100uf看看

楼主:
我把电容都去了,试了一下还是不可以

先去了后面10UF的电容,输入12,输出4.19
又去了前面的电容,输入12,输出4.05
真是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为什么5V就是不对呢?
请用过的人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B:
怀疑你的输入12V含有大幅度的纹波

网友C:
图没错,另找原因

搞不好你拿坏了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D:
C210用100U

网友E:
ADR425是精密基准电压,不是电源

所以100UF什么的电容根本不用考虑

输入加个10uF和0.1uF,输出最多加个0.1uF就可以了,不加也可以

输出不正常要么是芯片有问题,要么是负载有问题

LZ把C210去掉,加个1K的负载试试,不行换个片子

网友F:
接负载了吗?

网友G:
负载?

感觉不接负载电压一般会偏高吧,估计应该是芯片质量问题,不过瓒家也没用过这东西,关注吧!

网友E:
不接负载,电压也不会偏高

不要把ADR425当电源来考虑

网友H:
芯片不行啊.

稳压器矢效后就是这样的..输出偏低且带不动负载,你看一下在4V的情况下能不能带动负载.行的话就要在找原因了不行就换芯片啊.

网友I:
re

负载全甩掉
裸片奔,有问题换ic供应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已经把那批ADR425退回去了

那片子挺贵的,一个要一百多,我全测试了一下,有六七个是坏的,只有几个是好的。

网友E:
AR425BR要100多?

我们用ADR421AR也26,而且还是ADI代理那里买的

BR也没这么贵啊,40左右

网友J:
现在假货是很猖獗

一家长期合作的代理商,感觉信誉很好的,最近也卖给我假货。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转手的,没能力识别。
最可靠的办法还是找到真正的一级代理,有时你会发现换了十几家地方,最终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
找不到一级代理,一定要找专业的,而且懂一点技术的。去电子市场里,那种什么乱七八糟都卖的柜台,最好不好光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