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1117-2.5和LM317在模拟电路中哪个效果好?

楼主(2007-12-04):
请问高手,1117-2.5和LM317在模拟电路中哪个效果好?

网友A:
那要看你的指标要求在哪,大电流的话317好,低压差的话1117

楼主:
谢谢computer00,主要是纹波,用于微弱信号采集

谢谢computer00,主要是纹波,用于微弱信号采集

网友B:
117 就可以了

网友C:
低压差下 1117 纹波抑制比更高

微弱信号采集,关键是前级供电,不需要大电流
可以用比 1117 噪声性能更好的 LDO

楼主:
可以推荐一下噪声性能更好的LDO吗

可以推荐一下噪声性能更好的LDO吗

楼主:
的确比较复杂,实际测量二者纹波差不多?

的确比较复杂,实际测量二者纹波差不多?
都在20mV左右,不知道怎么进一步提高,已经使用2200uF的电容滤波了.

网友D:
电容大了也不见得好,

实在不行自己做电源模块吧,找LDO的原理图,用TL431试下,

网友C:
1117 是 LDO,标准压降能到 1.5V 以下

1. 317 是 “传统”稳压器,标准压降 3V。压降高时,纹波抑制差不多,只有压降接近 2~3V 时,差异才明显

2. 20mV 纹波是怎么看的?有的示波器本底噪声就接近 10mV,如果不是周期信号,而是一片模糊,那是噪声,不是纹波

3. 2200uF 电容如果加在稳压器输出端,基本起不到作用

楼主:
"2200uF 电容如果加在稳压器输出端,基本起不到作用"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