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放电和过放电的问题

楼主(2007-12-04):
现在有20AH,3.7V锂电池组一套;

系统为3V,10mA,系统在电池3.1V自动关断;理论上系统能工作50天左右;

根据电池厂商的电池放电曲线图,以0.3C放电,电压到3.1V时已经使用90%以上

电压未降到到截止电压而放电量90%的情况是否是过放电?

如果不是,对电池是否有不良影响?

网友A:
没有问题,放心使用吧

最好使用带保护电路的电池,这样即使意外情况下也能防止电池过放电,自制保护电路也行,有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