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电磁炉的加热线圈起热厉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2-08):
我试验把电磁炉改到其他加热地方用,但是感应加热的线圈起热的非常厉害,5分钟的时间就把线圈烧的黑乎乎的,用耐高温线也不行,LC振荡也匹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位高手赐教,小弟先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线圈热的厉害有两种情况

1.和它一起的金属太热了,线圈和它一起热,这得考虑使用隔热材料
2.只是线圈热的厉害,说明线圈中的电流太大了,产生的热量不能很好散发,这种情况应该考虑减小流过线圈的电流但是还不削弱磁场的方法,好像提高频率能行

网友B(2011-12-0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一起研究一下,工频电磁炉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好像他们用的是铜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