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问题

楼主(2007-12-08):
(无正文)

网友A:
先检查一下有没有犯低级错误.

网友B:
14脚又并了4脚10脚是干吗的?

先断开负载看下MOS管

网友C:
这是个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的电路

故障原因是,正、反驱动有瞬间同时导通。比如Q1和Q3或Q2和Q4同时导通,造成瞬间短路。如果短路持续时间上秒,管子就烧了。仔细检查、调整一下控制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