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B104怎么了

楼主(2007-12-10):
用一只CBB104/100V与一只100UF/63V铝电解并联做退偶用,
为什么104/100V容易损坏?
104/100V测直流可以过300V,耐压没有问题的!

楼主:
CBB可以打交流耐压吗?

CBB可以打交流耐压吗?

网友A:
电容的质量问题,换一个厂家

网友B:
怎么个坏法?

  断路?击穿?容量变小?
  CBB有自修复能力的,短时间击穿能自我修复(短路点气化),时间长了自我修复次数多了,就烧没了

楼主:
怎么个坏法?

都是击穿,质量问题多些!换个厂家,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