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池的充放电问题

楼主(2007-12-10):
(无正文)

网友A:
是600mAh不是6000mAh

    实际上放电时要打折,根据供电方式和负载电流,一般折扣率是八折到九五折。充电时则要考虑转换效率,不同电池和充电方式也不同,一般在1.2倍至1.5倍。电池都是“商人”,也讲究低价进高价出,这样自己才能获利,这种现象背后的物理本质是热力学基本定律,呵呵,上帝的法则。

网友B:
呵呵,电池还是个奸商,

需求旺盛时它可是会缺斤少两的,大电流下容量也要打折:-)

网友C:
哈哈~~~给打折了还是奸商呀~~~

楼主:
非常感谢!!

多谢chunyang 的指点

还有600mAh错写成了6000,粗心了……

网友D:
还有

连续放电和间歇放电时间也不同
间歇放电的累计时间比连续放电时间要长些。

网友E:
上帝的法则,chungyang的解释妙!

   中间差价,利润就是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