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7-12-10):
这个电路中V1送单片机控制。但我悬空V1,在可控硅的交流端还是有110V电压,没达到控制的目的,我把VCC取消不给电,可控硅交流端没电。我给VCC,但取消C1(103)交流端也没电,光耦我用的MOC3061.可控硅我用的97A6.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取消VCC,说明光耦不工作,正常。那就是说光耦发光管端根本就没起作用,但为什么我取消C1后工作也正常呢?只要有C1或VCC,电路就没有达到控制的目的。请各位大虾给与解答。谢谢。

网友A:
C1能通交流当然有电了

楼主不知道电容能过交流吗?

不过C1容量很小,通过的电流非常有限,不足以驱动负载,所以必须靠Q1来控制,你的电路是有用的。

楼主:
回复电路是有用的

但就是达不到控制的目的。

网友B:
测量方法与电路改进

同意2楼,所谓带电应该带负载测量,而不是简单测量对地电压。根据电路图可以测可控硅2端压降。
另外,v1接电阻与地连接,防止1#脚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