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民用的半导体芯片温度超越军品温度使用

楼主(2007-12-10):
回答是肯定的!但要规划,系统必须全MOS电路!TTL电路一般不行
06年我们延发了一款汽车发电机缸头内防盗器,则把封锁电路安装在汽车的进气入口里,那里高怠速温度最高达到了168C,我们的封锁电路在这样温度下可长期工作,但也历尽艰辛,首先三极管不行,非要用CMOS电路,我通过外部实测其驱动能力和抗干扰容限反而更高.其实军品温度最高才要求+125C.所以这种属于超限运用,但产品经过2年多的运行得确没有返修的,我现在迫切等待是它出问题,而不是不出问题,因为心中总是悬着呢?有一种误读,认为半导体怕高温,其实啊弄不好恰恰过不去的是低温!低温-85C我们还真没做过,因为-40C以下就开始扯拐了

网友A:
继续探讨

把 LZ 的实验跟 LS 的理论结合起来,就更完整了。

LS 说的“半导体工艺成熟了”应该也是 LZ 实验成功的原因。

现在很多芯片已经没有“民品”档了,因为现在的工艺比过去更容易造出 -40~+85 的芯片。

超限使用不新鲜,但像 LZ 这样民品(怀疑是工业级)用到 168 度,的确很猛,很罕见。

LZ 的“认为半导体怕高温”是“误读”的观点其实才是误读。半导体怕高温主要是指可靠性、寿命(MTBF)之类,也就是 LS 说的“半导体寿命严重下降”。其它指标,不好一概说高温下更差。

其实如果注意一下,很多说是-40~+85 的器件,结温都标着“150℃”,这才反映了硅芯片本身的真正潜力。也就是说,如果芯片功耗很低(即结温≈环境温度成立),则硅芯片可以用到接近150℃(“合法”范围,而不是超限)。

网友A:
有意思

“驱动能力和抗干扰容限反而更高”
高温下,MOS 管 VGS(th) 减小,容限反而高,Ron 增大(相同 VGS/VGS(th)下),驱动能力反而强

温度上限的决定因素可能有导线、焊点、封装(热应力)……对于硅片本身,高温的主要问题应该就是漏电流。看来这几样都抗住了。CMOS 是开关器件,通断两个状态很“分明”,断开的那个即使有点漏电流(常温下nA级,高温下即使100uA级,正常工作也应该没问题)

TTL 用了肖特基器件,高温漏电流太大了。

低温下,也许是 VGS(th) 增加很多,MOS 管导通不够充分?

LZ 的实验很有意思。有些东西,全凭简单概念看来是不行的。

网友B:
我认为搂主理解错了军品的概念

   军品的温度范围含义是:这个军品元件在-55-125度温度范围内,能保证指标。而不是说他会一定损坏。但我们实际使用过程中,大部分的指标都留有余量的,或者无关紧要的。比如高温下,一般芯片静态电流会变大,运放偏流、失调增大,三极管漏电变大,Hfe变大...等等。只要设计适当降级,温度可以超过的,只是超温后性能指标不保证,你要自行测试和把握。当然,高温下半导体寿命严重下降,必须注意!

网友B:
还有一点

   半导体生产出来,常温下只测试功能指标就出厂,就是民品。如果民品经过-40/85度测试挑选,合格的就是工业品,不合格的再做常温功能指标测试,合格的打回民品,不合格的扔掉。如果工业品经过-55/125度测试挑选,合格的就是军品,不合格的打回工业品。

   所以,买民品工作在军品温度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芯片本身就是这样挑选的,现在半导体工艺成熟了,未挑选的话,概率也是不小的。

网友C:
结温过高,会有热应力,从而出现

走火入魔--》自爆<==>外封装崩开的现象。

如果内外平衡,可能不崩,但会是是个‘夭折’的命……

一般焊接也不能保证150度以上和-55度以下,要特殊焊料的把……

网友D:
楼主的产品是国内销售的吗?

通过什么认证没有?

网友E:
这种纯粹属于野蛮施工……

网友F:
除电气指标外,军品还有更高的机械和抗EMI等特性的要求

于是封装材料和工艺也不同,就是触丝材料和点焊的工艺都不同。

网友A:
我用过883军标的(拆机的),80年代产的

性能比新买的还稳定

早期的军品,生产全过程(人员、操作、时间……)都严格控制,到最后每个晶体管都附一个档案袋。民品肯定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所以军/民差别,不是一个温度等级所能概括的

不过,现在军/民差距总体似乎在缩小。许多经典型号的器件,新的datasheets里军品级都标 obsoleted(废弃),猜测有三种可能:
一、军用已经有更好型号;
二、军品级出口管制,内部用户仍提供专门的军品;
三、军用“民用”化,美国的某些军用产品选购民品(指工业级)器件,似乎也是一个趋势,反正有人撰文提倡这个。

网友F:
我也有几个军标元件

    一包(10枚)1950S生产的全新前苏联用在米格15机载电台上的锗检波二极管,每只独立包装在小铅桶里,上小学时我用它做过收音机用掉了两只;几只国产的电子管、晶体管和几只国产全新的航空级绕线电阻,确实每只都有详细的测试参数,晶体管的B测量值竟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电阻能扛住用榔头砸;还有几只于1980S早期美国ADI生产的741运放,这几只军品运放是金属封装的,陶瓷底座,是从国内专门生产空空导弹的某中心弄到的全新“淘汰品”,该器件具有军品的典型特性,民品和工业品也有金属封装的运放,但基座是用有机树脂封装的。

网友G:
呵呵,LS要不也那几颗出来做做耐高温的实验?

网友F:
舍不得了,当年不识货,现在当成宝

相信那一颗锗检波二极管一定会比目前主频最高的“扣肉”或是“羿龙”更有价值。

网友G:
还不知道失效了没有 ^_^

网友F:
没有加电就不会失效

    只要保存得当避免氧化受潮等,这种全固态的东西储藏寿命应以百年为单位计,军品的封装则更坚固,利于长期保存。
    可惜还没有搞到宇航级的器件,十年前曾想从航天部某所弄片宇航级的8088,结果他们死活不肯,他们当时的某新型弹道导弹就是用8088做弹载主控计算机的CPU,该弹去年某中东国家还在阅兵式上拉出来遛大街,国内“军迷”居然猜不出型号,哈哈...

网友H:
啥时俺也想办法搞几只来玩玩~~~~~

网友I:
不知宇航级的8088是从什么渠道走私的。

网友J:
呵呵,找一个再来用榔头实时抗破坏性?

网友K:
chunyang好nb啊

网友J:
呵呵,专业好就是没办法啊

网友L:
前辈的路俺们后辈恐怕没法经历

嘿嘿
俺也就看看俺家里那个破晶体管收音机玩玩了
没有接触到军品级器件
里面的一些东西俺还是见过,都是GFKD里面小作坊整地,嘿嘿

网友F:
宇航级8088不是走私的,但十几年前停产了

    所以当时他们有些手忙脚乱,刚定型的弹就面临CPU短缺。前几年得到验证的消息是当时最高档次的宇航级x86CPU是PII级,但对中国禁运,现在精确制导战术弹道导弹的弹载主控计算机一般用宇航级的386做,不是现在是否可对华出口,近些年离“行业”已经有距离了...

楼主:
不建议这样用,得缺属于野蛮运用!

但老扳要赚钱!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是合格民品,100C虽超限,但一定是正常工作的!要因为多出的30度温度原因出了问题,一定是你设计问题而非芯片问题.就像一只普通电容标称耐压16V运在24V肯定是安全的,因为企业也留有富裕这样你硬要操限运用责任是客户!其实芯片的极限温度一般都是+265C,而极限下还有没有+10-10%呢!总之不提倡这样用,除非我们不得不取悦资本家同志

网友F:
关键看这么做的后果如何

    如果后果不是影响重大,这么超标应用至少可以尝试,但一旦出问题的后果十分严重的话就万万不可了。以我前面提到的宇航级8088一事为例,当时宇航级8088停产了,但民品PII、PIII都有了,价格只是宇航级8088的一个零头,性能则不可同日而语,但谁有胆子将民品PII、PIII装入导弹?去测试的话,相信民品CPU决不会100%过不了,但问题是,即使仅有1%的过不了,其影响就是致命的,1%%恐怕都接受不了。类似的,从386时代起,我用的PC没有不超频的,但服务器我就绝对不敢。
    一切由后果决定。

楼主:
我是旧军阀,我们的电子技术是很落后

90年代一种军品汽油机发电机调压器,其二极管是5安50V的,老烧,体积就是早年老母子头大的像可控硅样的二极管,我用1N4004代换后,再没烧过!教科书教导我们二极管正向电阻几十到几百欧,反向电阻几十到几百K,现在你取个1N4004,其反向电阻是几百M欧姆,电子技术发展好快啊!

网友M:
军标的80C88好象还在生产

HARRIS就有,现在并到INTERSIL了。

网友F:
技术在发展,但标准也在进步,军品之“军”也不仅仅在“

    我手头前苏联1950S产的航空级检波二极管其电性能还不如**期间国产的2AP9,但这不代表国产的普通2AP9就能上机,歼击机的使用过载可达至少8个G,并且方向在不断变化,这相当于拿零件狠狠的往地上反复摔!普通2AP9就算是美国产的也根本扛不住哪怕一个飞行架次,如果该元件涉及飞行安全或导航、火控,其结果将是机毁人亡。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国产航电的水平那么差,这实际上是整体电子工业基础的差距造成的,航天用元件可以接受手工精雕细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神州”、“嫦娥”的成功,但航空电子就不是“一锤子”买卖了,类似的单兵电子设备、军用车辆、坦克和火**电子设备、舰船电子设备、雷达及通讯设备等无不建立在国家整体元件设计及制造水平之上,别人的电路可以拿来照抄,软件也可以“偷”或者破译,但1:1仿出来的就是无法满足实战的要求。没办法,即使那些老军品的电性能差,但上了武器平台就是能扛得住,所以有什么元件就只能实现什么水准的军用电子。日本人的电子技术牛吧,但日本就是做不了高端军用电子设备,全依赖美国进口,为什么?
    我曾是“圈里人”,知道这水有多深,外行人可以为“运十”喊冤,但圈里人都知道自己的斤两。

楼主:
呵呵chunyang你这厮犯了两重罪

第一.你诋毁共和国的半导体技术 第二.你泄露了国家机密
东风吹战鼓雷现在世界到底谁怕谁?废话肯定怕牛皮吹上天啊!以前我们往往在军事技术上保低不保高,就是怕别人知道底细欺负呢,感谢今天的共和国!

网友J:
呵呵,大家加加油,给chunyang整个七重罪出来:-)

网友N:
re

20年前七专品的电容一百多一个。

楼主:
20几年前我是用发光二极管和黑白纸条

                    把程序写到80C31板子里去的:)
好可怜哦,那时我的工资是高工资75元/月!80C31零售每片是35元,丢一只三极管都要挨处分,现在一月公司可以买6000片单片机,而现在的一片单片机相当于过去3~4片的功能!

网友F:
楼上记错了吧

    二十几年前一片PMOS的8031都要80多块一片,1980S末35块还差不多。当年印象最深的是一片27128就卖128块一片,而2764卖85,我跟老板理论凭什么不是64块……91年时,我在废品堆里一块烧毁的热工控制板上拆到一块法国产的工规8031,陶瓷封的,试了一下居然是好的,当年的进货价是180块/片,而我当时的工资是93块/月。香港之所以繁华,这里面就可看出端倪。

网友A:
以前跟同学聊天,说起他们要买的宇航级的特殊晶体管

上千万一个(不夸张)

chunyang说的没错,行内人都清楚,航空比航天复杂的多。

中国军工的企业长期靠师徒传帮带,靠“老师傅”,现在“老师傅”们纷纷退了,年轻人都热衷因特网加动漫,“手艺”失传不少。像这类实打实的技术(例如抗得住极端环境的),恐怕真要继续落后很长时间……

我以前还攒了不少8098,军品上一度大量用的,停产后曾经涨到400多,后来继续涨到多少没关心了。

网友F:
8098,哈哈,当年没钱吃饭就出几颗,当“饭票”了

    95年在赛格以45块钱的价格买了60片自用,是最后的尾货,所以价格较低。到97年市场上就有人以200块一片的价格收,后来涨到300,于是手头紧了就出几颗,连自己用8098做的控制器都赶紧改型到C196,到99年,用剩下的20多片全出尽了。
    8098主要是个别军工单位在民品线上用,他们的军工思想太厚重,当时C196新片才30多,拆板件在深圳才几块钱一片,稍改一下程序就能用,结果他们竟死抱着98不放。我们曾给某军工单位改进其民品设计,他们本来也是用8098的,我们则用80C198设计,“升级”还便宜了。

网友C:
还有法国产的80C31啊?

~~,呵呵,第一次听说!

呵呵,俺这过了30的人都不知道此等事情,估计30岁之前的人知道的就更少了~~

网友I:
这里的老前辈真多,张见识了,谢谢!

但几年前将义隆的单片机(应该是CMOS工艺)用在音频功放里,只要机内温度升到70度左右,CPU工作就不稳,只有降到60度以下才稳。

网友F:
8031和80C31可是不一样的

    8031是PMOS工艺的,80C31则是CMOS工艺的,我那块法国产的陶瓷封装8031自然是PMOS工艺的,功耗较大,工作起来会感到芯片发热。
    现在IC的线宽越来越小,这样同样电路下IC核的面积较小,成本也自然较低。但随着线宽的减小,载流子的热运动对IC内部元件和连线的影响就越明显,过热使用的寿命反而比同型号老工艺的芯片短,线宽越小、集成度越高的元件越是如此。台湾的IC制造业发达,线宽工艺和制造能力也紧跟美国居世界第二,加上中国人的精打细算抠成本,芯片较难超温使用也正常。

网友G:
我好像还有几片8031,8051

以及陶封的2764 27256,

网友O:
11楼的东西是好,但是太少了

不做成产品,失去价值,只能看喽

楼主:
40年代在美国1M内存要65万美金一片

所以才有上世纪末的千年虫爬出来, 内存太贵所以能节约就节约哈

网友P:
听“老妖”讲故事

网友Q:
zenyin 有没有搞错?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41楼: 40年代在美国1M内存要65万美金一片

所以才有上世纪末的千年虫爬出来, 内存太贵所以能节约就节约哈
==========================================================
晶体管哪年出来的?集成电路哪年出来的?40年代有一片一片的内存吗?

楼主:
火车撞死人陪多少300元,军人住院床位费标准是15元

这就是标准,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我们的标准已经明显落后了,但都来不急修订,而且还有官僚主义和本码头地方保护主义挡道,其实啊标准意味着实力,一个严谨的电子工程师就是要有超越标准藐视标准的勇气!最近我们在材料所做了一次抗干扰实现,还是老标准5000V干扰算个屁啊,这已经是最高标准了!

网友Q:
zenyin 你先把40年代的内存给我讲讲

再说什么标准、超越标准、藐视标准。

网友F:
我说的这些东西谈不上什么泄密

    有心的话,公开的资料上都有,网上的信息则更多更详细,我没有涉及具体的单位、主师、型号、生产、装备及部署情况,要是这样还算“泄密”,那军网和军事杂志上的内容简直就是“叛国”了,以此逻辑,就是那些军工企业甚至军方的有关人士都成了泄密者了。

网友J:
呵呵,吹吧吹吧,这下吹爆了吧?

网友R:
“40年代在美国1M内存要65万美金一片”????????

呵呵,吹牛不用付税,更不会犯罪。

网友S:
菜鸟来收税来了

网友F:
呵呵,刚才没看到精彩的

支持楼上的来收税

网友T:
我都呐了闷了,怎么没有一个提到电子迁移的

电子器件在高温下工作,首先要考虑的是电子迁移对元件寿命的影响,怎会没有人想到这个。

网友F:
呵呵,已经提了,不过说术语“电子迁移”更好

现在的IC线宽越来越小,这个问题会更尖锐。

网友U:
可以用,一般没有人这样做.如果方案做成这样,说明方案有问

网友V:
这个帖的气氛真好,我也来说说

"06年我们延发了一款汽车发电机缸头内防盗器,则把封锁电路安装在汽车的进气入口里,那里高怠速温度最高达到了168C,我们的封锁电路在这样温度下可长期工作"
从楼主的描述中,我倒是看出一点门道.
楼主的电路安装在进气入口里靠近汽车发电机缸头内部.因为汽车大部分是自然进气,空气流通相对来说比较缓慢,而且发动机是包在铁皮内部的,内部的温度是缓慢上升的,熄火后温度也是缓慢下降的,相同来讲在内部流通的空气的温度情况也是一样的.
可以认为楼主的封锁电路工作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线性温度区中,这种情形跟回流焊焊接很相象,168度的温度对于260度的焊接温度来说已经算很低的了.
选用CMOS电路的电路可以达到很低的芯片内部温升,因此芯片内部与表面的温度差也是很低的.相当来说工作时的情况跟放在168度的温度的箱子里储存一样.

网友A:
又看了 LS 重复的这句话

进气入口,高怠速温度最高达到了168C。应该是发动机转速越快温度越低吧。
我觉得靠近气缸的温度梯度应该是很大的,而且受空气流动的影响也应该很大。
不知道那个 168 度咋测出来的,电路放在那里,自身温度不一定能达到 168 度。传热这东西,不做完整流场分析,结论真的难说。

以后有条件了我用 130 度恒温箱做个实验。

置于高温下的寿命,影响途径应该不止一个。电子迁移主要是作用于金属导线,外溢扩散(半导体掺杂剂的扩散改变浓度分布)理论上也有影响,只是量级问题。特别是对于模拟器件,高温下掺杂剂扩散速度大大加快,长期漂移速度也会大大加快吧?可惜找不到这方面的具体资料:(

网友W:
我来说两句。

我公司的产品在4年前使用过大量的车品级的非门(74LS04),陶瓷基座的,贵的要死。但使用中发现在不合格品率很高。百分之几的不合格品率。后来换成民品的,不合格品率反而很低了。你们说军品就比民品好吗?

网友X(2014-01-28):
民用的当军用的用,这可能是巧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