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版

楼主(2007-12-10):
在做PCB时有一个板子需要做成拼版,但是每次复制时候系统总是把元器件标号自动加一,请问怎么设置可以解决?

网友A:
请查看你在<新手园地>的贴。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page=1&t=2788904&tp=%u6025%uFF01%u62FC%u7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