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中在SCH原理中想把零件旋转45度放置该怎样?

楼主(2007-12-11):
protel99se中在SCH原理中想把零件旋转45度放置该怎样?

网友A:
protel99se pcb 有這個功能,sch 好象沒看到

网友B:
做45度摆位的元件库。

网友C:
除非建库,不过即使这样

元件的pin也不能45度

网友D:
pin 的长度可以设为 0

后面画一根 45 度线
即使这样,文字也没法 45 度

网友E:
人家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原理图毕竟是抽象图……

不像PCB那样需要跟实际机械结构结合在一起。

网友B:
哈哈,答到这里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