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根据采样点计算相位差的算法?

楼主(2007-12-11):
我现对A波形采样20个点再紧接着对同频的B波形采20个点,怎么根据这40个采样点计算这两个波形之间的相位差呢?

网友:
//

相位差=A波相位 - B波相位=arctg虚部A/实部A - arctg虚部B/实部B

网友A:
楼上说的要做FFT运算。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直接检测过0点比

网友B:
“再紧接着”?

先不管这个,简单拟合或滤波一下,算过零点

网友C:
一般都是找过零点+检测频率的(课设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