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个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07-12-17):
     用51单片机通过可控硅控制220V的单相交流电机转速,

     1. pwm的频率选取的依据是什么?

     2. 交流电机的调速和直流电机的调速有什么不同吗?也是通过确定占空
        比来实现的吗?

     3. 如果有速度采样环节,根据采样结果调整pwm从而控制电机确定在
        某种速度,采用何种控制方法?这应该是个闭环的控制系统吧。

     初次接触电机调速,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对单相交流电机的工作原理还不明白。

对单相交流电机的工作原理还不明白。

这个硬件电路就是想实现在RR电阻的T处加上PWM实现调速的,

我知道这个电路中在交流电的正半周给电容CK2充电,电压升高的双向二极管
DB3导通之前可控硅是关闭的,负半周期是同样的道理。控制电容的充电时间
可以控制(0 -- 360度)角的大小,从而可以控制速度。要控制电容充电时间
就要控制电容所在回路的电流大小-----这应该是上面三极管和光欧部分所要做的事情。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PWM的频率应该如何选定?

各位大虾,请指教。

网友A:
好像楼主从根本上就错了

T处加直流就可以控制导通角。
如果是要用PWM输出产生一个直流,那么PWM频率尽可能高些。
光耦副边电路也不大对,C2482没有什么作用。

楼主:
是的,pwm频率应该高些。

pwm应该还是可以改变电容的充电时间,从而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均匀的调速。
      当然我还得做实验,上面的三极管真的没有作用吗?

网友B(2008-08-21):
继续 讨论 啊

继续 讨论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