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求教!!!

楼主(2007-12-17):
(无正文)

网友A:
用连接孔替代

网友B:
在机械层画一根宽、长与矩形相等的导线。

网友C:
如果不是焊盘,就用楼上的方法

网友D:
我原来想做个椭圆的空,最后在keepoutlayer中划线代替啦

网友C:
正规的做法是在机械层画

楼主:
问?

打板子的厂家能打出来长方形的孔吗?

网友E:
机械层,设置KeepOut属性选中.

次可代替作为PCB边缘的KeepOut Layer.导线接近这条轨迹时会出现类似接近KeepOut Layer那样的警告,自动布线时也能避开,不穿越.
如果需要通层,用MultiLayer 再圈一圈或放个填充.我一般是圈一下.放填充是个懒办法.因为实际上,不可能从一般工艺上低成本实现在这个大孔塞满金属填充物.

网友F:
re

肯定可以打出长方形的孔啦1

网友A:
to yuejianguo : 板厂的长孔是用立铣刀铣出来的

其它异型孔量小时用立铣刀铣,量大时开冲模冲压.
表达方法上面几种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