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活请大家给个方案

楼主(2007-12-17):
(无正文)

网友A:
带USB OTG接口的单片机,最好有OS支持的

网友B:
有点小麻烦

1,读写U盘,一般是要用USB HOST或USB OTG的芯片来完成,但这一块你可能短期内自己搞不定,请人搞恐怕你自己又赚不到多少了。。
2,EXCEL文件的格式问题不大,应该在网上可以找到参考资源,或自已也可能分析出它的简易EXCEL文件的格式。。

网友C:
如果数据简单的话可以存成CSV格式的

可以导入EXCEL,这个格式也很简单,你在EXCEL中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楼上的正解

读u盘好做,另你可以做成文本形式,导入到exc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