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推荐一个低压差的线性稳压电源要求输出12V1A,谢谢!

楼主(2007-12-17):
(无正文)

网友A:
12V输出还要“低压差”?

楼主:
用到摩托车电瓶上,接的是6个一串的红色LED

楼主:
现在找了个LM2940压差0.5V,不知道还有没有压差更小的

网友B:
LED要的是恒流源,所以LM317才是王道……

简单用个三极管也可以实现……

网友C:
LED用的要稳什么压?

楼主:
但是我这里是一个300多个Φ3LED组成的几个字

    因为摩托车的电瓶电压可能是12~14.7V,如果没有稳压的话电阻没有办法配,用恒流LED太多成本就增加了

网友D:
用DC/DC吧

也可以自己做线性稳压的,用PNP的管子,

网友E:
这么小的电压变化范围,直接用电阻限流LED应该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