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光耦的输出怎么没有变化。

楼主(2007-12-17):
见图,我在输入端加24V的电压,在输出端的电压输出怎么不变化,还是VCC呀,MOC211的BASE脚需要接什么东西么?

网友A:
连线错误

一定要看器件手册。

楼主:
LS的兄弟,器件手册我看过了

LS的兄弟,器件手册我看过了,或许没看懂,能明示哪个地方连线错误么?多谢了!!!

网友B:
按你的接法应该能输出地电平的

为了提高抗干扰,应该在7和5之间加一个电阻,具体值得你试。
你现在应该确定是器件坏了还是输入电压的功率不够(俺个人认为光耦属于功率器件):
输入加电,测R31的压降是否为22.9V左右,
1.如果是:说明光耦发光端正常,输出端坏了,但是这种情况很少
2.如果不是,接近24V说明发光侧断路了,如果很小(1V左右)说明输入信号的功率不够,你得考虑加一级驱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我已经测量过了,1、2两脚的电压在1.1V左右。说明发光侧工作正常,器件坏了应该不太可能,板上好几个MOC211,我都试过了,都不能输出低电平。关于驱动问题,在输入端我是直接接的24V开关电源,器件的驱动应该没问题。在输出端我是直接接的MCU的I/O脚,是否I/O的电平将器件的输出端损坏了?我现在是将器件的输出和MCU的I/O脚都断开了,还是没有输出低电平。郁闷啊。。

楼主:
继续问!!!哪位兄弟能分析可能的原因。

网友C:
看不出问题,可能坏了或买到假货

网友A:
你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一下脚位

    看你是否连接正确,LED和晶体管是很好测量好坏及确定脚位的,比在线测方便、准确的多。器件坏的可能性有,但不大,连线问题的可能性最大,而且往往是初级错误。

楼主:
TO chunyang:

连线我都看了好多遍了,没有问题呀,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电路,不会有问题的。加入电压,输入端的电流是有的,如图上阻值,电流为5mA左右,电阻减少,电流加大,而输出端就是没有变化,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输出端BASE脚和EMMITER脚,电阻好象很大。每一颗都一样,不会这一批器件都有问题?

网友D:
改R31为680

R32为270,再试试

DIN+和DIN-分别是什么?能提供多少电流?

楼主:
DIN+和DIN-是电源输入,我加的是24V电源

DIN+和DIN-是电源输入,我加的是24V电源,当我并一个2K电阻在R31两端时,电流变为12mA左右了,按照器件手册的数据,这个电流足够让器件工作了,再有IN1的输出和R32关系不大吧,IN1输出我都没有接任何负载了。按理,在输入端加入24V电压后,IN1输出应该为地电平的呀。

网友E:
我也来问问

1、有PC817没,用它取代MOC211实验看看。
2、考虑将开关电源改为工频电源看看。
3、把C13去掉看看。
4、按DATASHEET的测试电路接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