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应用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7-12-18):
PULSE_IN为FPGA的I/O口输出的脉冲信号,图中R2的作用是什么,如果R2没有的话,电路应该也能工作啊。
有人告诉我如果没有R2下降沿会变得非常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R2起分流作用

    晶体管是电流型器件,Ib决定了导通程度,R2分流了R1过来的电流,当脉冲下降沿到来时确实可使晶体管加速截止,另外还有个作用是如果前级输出阻抗较高或输出低电平的电位较高,在非高电平输出时,R2可保证晶体管处于截止态而不会因EMI等问题出现瞬态导通现象。

楼主:
为什么脉冲下降沿到来时可使晶体管加速截止?

楼上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谢谢!

网友B:
主要用于抬高导通门限,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A:
Ib减小越快,当然截止越快,仅此

网友C:
有道理。。 不过对MOS管那个下拉就显的更重要了。。

网友D:
并联一个电阻

可以是这样理解吧,估计

网友A:
MOS管是电压驱动型器件,类似应用确实更应加下拉

楼主:
既然R2分流了R1过来的电流

那么上升沿就会变缓吧?

网友E:
主要是在下降沿时给结电容和分布电容提供一个快速的泄放

另外R1和R2可以看做一个阻抗变换网络,高阻变低阻,提高了高频特性。

网友F:
同意4楼和楼上的看法

网友G:
综合论述得到三种作用

1:加快截止时间。因为三级管be节不产生一个分布电容,此电阻具有放电作用。
2:提高抗干扰能力,如果PLUSE IN是个高阻态状态时,容易受到外界干扰,此并联电阻具有下拉作用,防止三级管误导通。
3:具有增强截止能力,如果pluse in的输出低电平太高,不足以使三级管截止,此电阻又变成串联分压作用,是电平能够下降到足以使三级管截止。

网友H:
11楼和4楼的都对

网友I:
13楼的都对

网友J:
顶11楼,同理R1并个电容效果更佳,加速导通

下拉R2是抗干扰和加速截止
在R1并联电容是加速导通

网友K:
补充一下

以上都是对的
这是一个开关电路,R2保证没有输入的时候,输入是接地

网友L:
严重赞同11楼

11楼估计至少有5~6年的工作经验

网友M:
看似简单的一个电路,能讲出这么多,真是佩服

模电还是要下点功夫啊

网友N:
课本上都是这么画的, 没讲过这个电阻的作用

只知道是分流的, 更详细的不知道了, 今日听大家的讨论, 感觉又学到不少.

细节处见功底.

顶一下

网友O:
学了难的就忽视了最基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