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有防雷作用吗?

楼主(2007-12-19):
  如附图,这是一个朋友给我提供的电路(图中DSP1是防雷器件),说有一定的防雷效果. 我就不明白在共模电感的一个绕组上并个防**怎么就会有防雷效果,大家帮分析一下

网友A:
哪有这样用的? 接错地方了吧?

网友B:
估计是胡来

网友C:
了解这个DSP防雷器件的工作方式吗

网友D:
真正防雷的是共模电感

网友E:
这个图画错了吧?再检查一下

网友F:
防雷主要应是能量的泄放吧

这个图里看不到有效的泄放通路呵

楼主:
应该是没画错

    看图画的很正规, 是个成熟产品的电路 ,就是搞不明白

网友G:
应该是画错了

要不就是把线圈当电感----保险丝来用,最常见的是电工把电线打成反手节,据说这样可以防雷.

网友H:
悬!

期待高手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