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电感发热的原因及计算公式

楼主(2007-12-19):
3H电感 作滤波用 串在整流桥后面 后面再接DC/DC模块,整流出直流电压有30V 工作一段时间后电感发热,严重,谁知道什么原因和计算公式!

网友A:
对于直流电流,电感的发热为I*I*R,R为电感的直流电阻

网友B:
芯是什么材料

工频下要用铁芯,除直流损耗外还有涡流损耗。

楼主:
补充

用的是50HZ交流电,整流后频率算100HZ吧 还是算直流0HZ!

网友C:
与频率关系不大

除IIR之外,还要根据有关图表选取铁心参数,计算磁感应强度和磁损.

网友D:
3H电感?那得绕多少匝啊?先量下电阻和电流吧

楼主:
PS

万用表欧姆档测电阻200欧,工作时电流1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