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脉冲信号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12-19):
如图有一窄脉冲信号(见草图),其幅值不等,欲求每个脉冲信号的幅值A,面积(AREA),以及在某段时间内的个数,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只能AD,而且转换精度和速度要满足

网友B:
ADC采样,然后分析。

楼主:
需要做哪些预处理

如何保证采到的一定是峰值?而且也没有很好的AD_START信号,因为该脉冲信号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周期性。也就是该信号进AD前需要做哪些预处理?如何实现?

网友A:
要放大到合适的幅值

然后在时域处理即可。

网友C:
如果脉冲间隔够大

不用AD也行。
幅度当然用峰值检波,脉冲过后调零。面积用积分电路,脉冲过后调零。个数当然就是计数器了。

网友B:
直接ADC采样的话,就没必要知道峰值在哪才去采样了,

全部采样回来,在软件上处理就行了。

网友D:
所以要看脉冲宽度:ns, us, 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