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前辈指点如何考虑防爆场合吗?

楼主(2007-12-20):
譬如接近开关,用于铁磁性齿轮等,低速下的谐振式、高速下的电磁感应式或者霍尔元件式等,如果想用于防爆场合,应该怎么入手呢?请前辈赐教!多谢!

网友A:
关键是防止任何情况下的火花产生

    火花产生的机制主要是电气接触和射频辐射,电路要采用全固态设计并加屏蔽,在工艺上则要保证包括电源、信号线等出现接触不良时也不能打火,必要时得采用全铠装结构。

楼主:
有没有可用的最大电压、电流的硬性规定呢?

还有,采用直接电缆引出,而不用接插件,是否就算能避免接触不良打火呢?电缆肯定要用得粗壮一点的,不易断的。

网友A:
最大电压、电流是由应用决定的

    防爆则是针对应用的特殊加强,二者可以说没有直接关系,防爆场合可能有弱电,也可能干脆是强电。
    接插件有防爆的,但防爆不是不用接插件和加粗电缆就行,要考虑极端情况。

楼主:
譬如电源对地短路就是一种极端情况吧?

那么哪种措施可以防止对地短路时产生火花呢?加万次保险(自恢复保险)或限流电阻有用吗?

网友A:
没有用

所以电缆的布设和选择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防爆场合多用铠装结构,电缆也可布设在密封金属管道内以实现防爆。

网友B:
防爆问题

如果确认该场所属于爆炸危险场所,决不能轻易安装各种电气设备。
该场所使用的所有电气设备必须具有防爆性能,并通过国家检测,具有合格证书。
楼主提到的接近开关必须使用防爆型号,可以在产品样本选择。注意爆炸危险场所也也有各种分级,要了解该场所属于何种级别,选用相应级别的设备
设备与电缆连接也必须按规程进行,要加以认真密封。
千万不可大意。
实在不了解可以咨询当地劳动安监部门,各地均有专门负责的官员。

楼主:
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很奇怪,

怎么号称防爆的接近开关只有NAMUR一种?(除了还有一种要在被测物体上放磁钢的),不明白怎么霍尔元件式的齿轮传感器就没有防爆型的呢?

网友C:
系统研究一下 GB3836.4(IEC60079)标准吧,如果做产品

防爆场合要取防爆证的,必须有系统的理解
防爆分隔爆、增安、本安……,先搞清楚需要什么等级的,隔爆和本安的问题完全不同

楼主:
多谢9楼!

正在学习中。只是在想,应该说霍尔式的接近开关或齿轮传感器是能够做成本安型的,怎么实际市场上(网上搜索)没看到呢?难道这里有什么蹊跷吗?霍尔元件能正常工作所需的电压、电流并不比NAMUR式的大呀,而且,霍尔式的不需要象NAMUR那样产生振荡,不是更少了射频外泄的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