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一个运放小电路

楼主(2007-12-20):
如图
是1.8v产生0.9v的一个小电路

R406处0欧姆电阻做什么用的?
看不出有什么作用

我觉得应该用电容反馈...

网友A:
R406为0欧姆,R408也是0欧姆

R404被短路,没有用了。
R402为0欧姆,输入输出接到一起了,R407和R405成为并联,C406C407和C405成为并联。

楼主:
R402 和R408是预留的,就是先不上的

如果这两个都先不上
R406还要上否?

电路右边目的就是得到0.9v电压

网友A:
“R402 和R408是预留的”

那如果R406去掉,成了个什么呢?
电容反馈,连想都不要想,电容在直流电路中有什么用?

楼主:
我看到amd给的参考线路这个地方竟然是个电容....

我就想不通  我这的一个人搞这么多输入 输出短接干嘛..

楼主:
还有其他人发表意见吗?

楼主:
恩 我同意

不管怎么样
我是觉得R406多余了

网友B:
这是某位大师的电路

目的是让晚辈知道调偏流有3种方式。

笑过

网友C:
是不是考虑到可以方便更改成放大电路啊

网友D:
0ohm 就是当短路块用的

这个电路有一种选择是只用电阻分压,那就焊上 R402,运放部分不焊

作为跟随器,也有两种选择:从 R404 1 取反馈、从 R404 2 取反馈
两种电路其实有很大区别的,LZ 把两种情况单独画出来就清楚了

网友E:
3种接法

0ohm电阻就是给你方便选择一种接法。可以随便拔装,呵呵

网友F:
一个复杂的射随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 尤其是 吃桃

网友G:
乱帮人改名字就不好了哈

有声有色大赛开始,丰厚奖金等你拿!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14楼: 谢谢大家的发言  尤其是   吃桃

吃桃 ?
莫非是赤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