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93 RFID可以同时读几百张卡叠放么?

楼主(2007-09-17):
只做过14443的,大概可以4、5张一起读
有知道的说说阿

网友A:
卡厚0.8mm,几百张卡迭厚已超过读卡距离

楼主:
不是阿

15693可以到1.5m
100多张还是可以的瓦

网友B:
“同时”就是两张卡都不行

读卡器有防碰撞机制,用的是分时法实现同一操作区内多个ID的阅读,因用时很短,给人的感觉是“同时”而已,但防碰撞机制是有规模限制的,超过限制是无响应的,即使在操作距离之内。从数据传输率上讲,人感觉的“同时”是根本不可能完成几百张卡的操作的,可以进行的数量远远小于这个量级,限制不是来自距离,而是通讯速率。

楼主:
我说的其实也就是分时的意思

就是卡是同时放在那的

网友B:
因条件限制,只能有少数卡被操作

而操作完成后,这些卡并未被撤离现场,其它的卡无法加入。

楼主:
不可以halt掉么

网友C:
可以现场是一下,拿几十张公交卡去刷

看看怎样工作就是了

楼主:
公交卡是不行的

我拿公交pos机的试过,大概5张还可以
我现在是想了解下15693这个可不可以呢

网友A:
读一张,关一张,你想干死马,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