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电压比较器问题!!

楼主(2007-09-17):
手上有一比较电路,正相输出端电压为1.3V,负相输入端本应该只要略大于1.3V,比较器就会翻转。
              但手上实测负相输入端要达到1.5V时才翻转,请问各位大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没有图

很难说。

网友B:
加正反馈?

好像是在nation的LM319 datasheet里面看到过,说是压差200mV以上才翻转的。

网友C:
基本上开环放大倍数都很大

如果你用了单片及内部的比较器就不一样了
因为里面设置了施密特触发

楼主:
LM393

那LM393可否做为放大器?但资料中却说是专用比较器,还望各大哥指点。

网友A:
这样的比较器一般不作放大器用

本版以前讨论过。
运放的要求和比较器不同,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也不同。
比较器作运放用,需要在芯片外部加相位修正电路,相当麻烦。而且比较器多数是开漏输出,作运放用也需要考虑这一点。

网友D:
比较器没法做放大器用的

网友D:
但放大器一般却可以当比较器用

专用的比较器因为内部加了正反馈之类的机制,所以不能当放大器用。

网友A:
回7、8楼qjy_dali

比较器不是不能做放大器用,只是相当麻烦。
比较器内部没有正反馈,加了正反馈的是施密特电路。
普通运放也不宜做比较器用,因为运放设计时输出摆动速率低,而且为了保证稳定性,内部有负反馈,所以做比较器用,其速度比专用的比较器慢得多,只适合低频使用,而且输出上升下降沿不够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