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色激光用于通讯的发射和接收问题

楼主(2007-09-18):
想调制红色的激光器(就是那种电子教鞭),不知道发射端数字调制的频率能达到多少?

另一个问题是接收端的问题,在接收端用普通的光电二极管或者红外的光电二极管能行吗?有没有专用的红色激光接收器?

多谢!

网友A:
数字调制的话

比载波频率低就成
嘿嘿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器件的载波频率能达到多少?

很多红外的发射管调制到100k以上就基本不是方波了。不知道这种红外激光的器件能调制到多高的频率。

另一个问题就是接收管应该如何选择,一般的光电二极管,能够响应的频率是多高?

网友B:
这个东东我以前研究过

电子教鞭那种红色激光笔内部有稳流电路,而且最要命的是有电源滤波电容,用直接在电源上加调制的方法行不通,最多加上几千赫兹的调制就不错了。
我曾想过把它拆开跳过稳流部分,直接加调制到激光管上,理论上可以加上几十到几百兆赫兹也没问题,坏了若干,但没有成功。
原因:
1,激光管机械部分相当脆弱,触丝极细,拆卸时稍用力就会震断。
2,就算侥幸没有震断触丝,改造操作时的静电极有可能将其击穿。
3,侥幸过了前两关,施加调制时一定要小心,激光管对过流没有抵抗力,一次过流即会造成永久损伤,输出下降甚至无输出。
我坏了七八个总结出来的小小经验。
楼主好自为之。
祝你成功。

楼主: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不敢干了。

楼上的对接收有没有经验?不知道用普通的光电二极管接收激光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反应不强烈或者因为太强烈了导致损坏?

网友C:
用普通可见光域的光敏管应该可以

如果光线过强,加虑镜即可,用半透明材料可以自制。

网友D:
技术是可行的。

通讯速度可以到达到20M每秒,检测元件大概200元每支,(最好还要加带通虑光片8000元开工费,20元每片。)位置对准问题是关键。

楼主:
楼上的方案太贵了吧。

我就是想用20元的发射器做光源,几块钱的管子做接收器(设备成本限制啊)。置于那个滤光片,有什么特殊讲究吗?我就想买红色的塑料片,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网友B:
你可以动手试验一下

普通光电管应该可以,只需加上红色塑料片就能作为滤镜,理论上没问题

楼主:
嗯,周末试试看。多谢各位!

网友E:
找个光纤收发器改装一下就可以 100M的

网友F:
关注一下

前段时间想过,到处找激光元件,一直以为电子教鞭里面的是聚焦的红色LED,呵呵

网友G(2008-10-05):
激光

红色激光笔,20KHz以内调制时,接收波形还可以。
再高的话,波形就越来越差。100KHz时,就几乎没波形了。
谁知道,光纤通信用的激光管是什么型号?
用它做调制,就没话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