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缓冲芯片LTC4300-1使用请教

楼主(2007-09-18):
母板ARM上挂了E2PROM /温度传感器/RTC,在接子板的I2C E2PROM时,加了缓冲芯片LTC4300-1。
没焊接LTC4300-1时,母板ARM上得E2PROM /温度传感器/RTC都能正常工作,焊上LTC4300-1后I2C总线就不工作了,一直保持高电平,不发送起始信号。
上拉电阻从10K-〉4.9K-〉4.3K-〉2.2K-〉1K 一次换上都不好用。
而且每组电阻值,在拆掉LTC4300-1后,ARM上得E2PROM /温度传感器/RTC都能正常工作。
另 LTC4300-1 使能电阻用过10K和510K,这两种情况下ready(上拉10K)输出引脚都是高电平,表明LTC4300-1 正常工作了。

为什么I2C总线布通讯呢? 除了上拉电阻,还可以调整什么参数呢?

楼主:
请用过这款芯片的大虾帮个忙

请用过这款芯片的大虾帮个忙

楼主:
新的现象

这两天折腾坏了。
不焊LTC4300-1都好用,以焊上所有I2C器件都**了。
用示波器表笔测量SDA或者SCL信号时,有时I2C会工作。于是想 是不是要在总线上加电容阿,因为I2C协议说,总线电容要小于400pF,就没向这方面想。
考虑到示波器探头的电容大概20pF,在SDA和SCL加下拉20pF电容,结果还是不工作,不经意用表笔测量 LTC4300-1 使能引脚结果I2C工作了,而且上下电试了N次,这招都好用。于是想是不是使能也要加对地电容啊?加了20pF电容,结果失望啊,还是没工作。

  在没加SDA和SCL加下拉20pF电容的情况下,表笔点 LTC4300-1 使能引脚是不好用的。

   还得继续调啊。

楼主(2007-11-13):
终于调通了

哈哈

楼主:
终于调通了

后来一直都没调,直联过去,调其它部分了。
前两天在ltc网站看到还有LTC4300A-1版的,就奇怪了,怎还有A呢?与无A区别? ltc网站没找到,手册也没看出差别。
倒是看到同功能的philips说明了:
有A和无A版本的区别:有A的版本有更高的串联电阻,其优点是提高信号完整性,缺点是降低了驱动电流,NXP同时提供两种版本以适应不同的应用。

申请样片LTC4300A-1后,原参数不动焊上LTC4300A-1后,I2C正常啦!

有A和无A版本封装引脚顺序完全一样。
不过还是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查出原因了么?

输入断直接拉低输出能跟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