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前大灯用摄像头代替,节能不晃眼

楼主(2007-09-18):
  汽车前灯是给本车司机看前面路用的吧?但是前灯很费电吧,并且对面有车来时还要变光会车。
 我说的是能不能用摄像头代替前灯,这样会车时候不要变光了,还省电,还不会晃到路人的眼睛,一举多得。大家看看有没有可行性?至少先把远光省了。
  3楼XWJ ,即使摄像头用光也用不了那么强光吧?摄像头用红外的夜视是不是不晃人眼啊?呵呵。

网友A:
人人拿一个夜视镜算了,路灯都不用了

家里的等可以不用了

网友B:
LZ,你以为摄像头是不用光的?

网友C:
换个猫眼,又节能又酷~~~~

网友D:
那你得保证摄像头的分辨力、视野、可靠性等都达到大灯+

的水平,而且普通显示器根本不能用,就是F35上的坐舱+头盔显示系统也显然还不能胜任,这么说吧,你就是把车价后面加上个零,做出来的东西都没法用,把问题想象的太简单了。

网友B:
把LZ直接改造成终结者,那些大灯、摄像头、猫眼什么的全都

效果还超级棒啊...

网友E:
搞个自动驾驶的就更好了

网友F:
以后发展了,上高速公路后,交给自动驾驶系统

每台车都装上与控制中心联网的自动驾驶系统,

楼主:
没有人发表看法?继续顶

前灯如果去不掉的话,至少亮度不会要求那么高吧,开个近光就行了。后灯还是要有的。

网友G:
关键的问题是现在家车的很多人素质不好,都没有关大灯的

并且现在国内的车质量太差,特别是前面大灯的散光太严重,其实只要把所有汽车的大灯都往汽车里面在去点,不要做到表面上来,全部换氙气大灯就要好多了。

网友D:
关键是立法和执法问题

这里的技术问题不关电子而是法理和政理。

网友H:
夜视系统是可以的,坦克就用这玩意

夜视系统是可以的,坦克就用这玩意,民用的可以去掉防激光防玄目部分,会便宜一点.想一想,整条公路漆黑一片.象鬼片

网友I:
车灯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为自己照明,另一个是让别人看

所以当光线不足时,即使你可以看清道路也要开灯,这是为了让其他人能清楚地看到你的车;很多国家要求车一发动必须开灯,车上的头灯在车不熄火的情况下是关不掉的。

网友J:
同意楼上。

开灯同时也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你

网友K:
目前摄像头代替应该不行的。

慢速度还好。快了怎么办?摄像头速度可以跟上,不同的地方还会有聚焦的问题。==。现在顶级摄像机都会花拉拉一片,=你看清楚了2车已经是废铁了。像楼上说的,把F35的东西搬上都不定行,坦克现在最快才80-90公里/H。车子多少?坦克夜视系统估计可以买几辆车了